这个窗口电压比较器电路中的保护二极管是怎么起作用的?

楼主(2009-08-07):
UH为上限、UL为下限,当UL<Vi<UH,,运放均输出低电平,三极管截止,在其他情况下三极管导通。我想问的是输入端所加的双向嵌位二极管起保护作用,具体工作原理是怎样的?

网友A:
如果运放是双电源供电的话,是用来隔离负电压的.

网友B:
不明白楼上的意思。
我认为是箝位Vi的。

网友C:
同楼上。
应该是箝位的,用于保护输入级

网友D:
如果R1~R4的功率余量较大,5V电源上的功耗较小,并且同一电源上其他器件的电压承受力很弱,输入的UH和UL过压很多时,D1~D4才有一点用,否则发挥不了作用,特别是当UH、UL是系统内部其他电路来的信号时,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E:
如果输入电压大于电源电压,即使加了二极管,也起不了保护作用

网友F:
5、6楼的前辈解答不太明白,请解释,晚辈虚心学习。

网友G:
将输入电压控制在二极管的导通压电内,一般硅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在0.7V左右,超过这个电压二极管导通。用两只二极管反向并联,可以控制正负两个方向的输入电压。

楼主:
保护运放U1A的同相输入端、U2B的反向输入端,使其电压不致超出UH、UL太多,最多为0.7V。当然,如果UH、UL本身超出运放电源值太多,二极管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了。6楼说的“如果输入电压大于电源电压,即使加了二极管,也起不了保护作用”,不明白为什么。Vi是输入电压,二极管在这里的作用就是防止运放端的输入电压超出运放电源电压.....5楼的后半句理解,前半句没明白,跟后面的5V电源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