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三极管问题!!!

楼主(2009-08-08):
如图所示,单片机管脚串一个2K电阻接三极管9013(NPN)的基极。9013的集电极接12V,发射极接一个12V继电器(12V 75mA),继电器另一端接0V。
当三极管发射极悬空、管脚输出为5V时,测得发射极与基极约为4.9V;
当三极管发射极接继电器、管脚输出为5V时,测得发射极与集电极约为8.5V
继电器不工作。
问题:为什么不工作?如何改!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110741086.html

楼主:
2楼是图

网友A:
重新发图!!截图出来

网友B:
如图所示,单片机管脚串一个2K电阻接三极管9013(NPN)的基极。9013的集电极接12V,发射极接一个12V继电器(12V 75mA),继电器另一端接0V。
当三极管发射极悬空、管脚输出为5V时,测得发射极与基极约为4.9V;
当三极管发射极接继电器、管脚输出为5V时,测得发射极与集电极约为8.5V
继电器不工作。
照你的描述这样 肯定有问题。应该这样接 单片机管脚串一个2K电阻接三极管9013(NPN)的基极。9013的集电极接12V继电器的一个脚,发射极接GND 继电器另一端接12V。

网友C:
单片机管脚串一个2K电阻接三极管9013(NPN)的基极。9013的集电极接12V继电器的一个脚,发射极接GND 继电器另一端接12V。 如果还不行你就组成达林顿结构

返回列表

网友D:
当三极管发射极接继电器、管脚输出为5V时,测得发射极与集电极约为8.5V
继电器不工作。

Ue才3.5V(12-8.5),继电器怎么会打开?
还是用楼上几位说的,继电器绕组接在继电器上,可以保证在导通时有12v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