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在keil Uvsion3下的调试

楼主(2009-08-08):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3H
LJMP INTRP0  ;外部中断0
ORG  000BH
LJMP  TIME0;T0中断

ORG  0030H
MAIN:
     MOV SP,#05FH
     MOV PSW,#00H
     MOV TCON,#00H
     MOV IE,#00H
     MOV TMOD,#00H
     SETB IT0  ;下降沿触发外部中断0
     SETB EX0   ;外部中断0 允许
     MOV TMOD,#01H ;T0模式1
     MOV TL0,#00H ;time0设初值
     MOV TH0,#04CH
     SETB ET0    ;time0中断允许
     SETB PT0    ;time0中断高优先级
     SETB EA    ;开中断
    SETB TR0

LOOP:

      MOV TL0,#00H  ;喂狗
      MOV TH0,#04CH
      LJMP LOOP  ;   LOOP

INTRP0: CLR P0.0  ;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
CGQ1PD: JNB P1.0,CGQ1 ;SENSOR1

               SJMP CGQ1PD
CGQ1: RETI

TIME0:     ;time0服务程序
       MOV TL0,#00H 
       MOV TH0,#04CH

        POP ACC
     POP ACC

      CLR A

       PUSH ACC
       PUSH ACC
FANHUI:RETI
END

1.51单片机。当我触发外部中断0后执行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保持p1.0一直为1,一直执行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不退出,此时time0高优先级溢出中断,跳到time0终端服务程序执行,后调到ORG  0000H处从头执行,执行一段时间后,我再触发外部中断0,怎么不跳外部中断0执行啊。我的问题出在哪里?
2.用kei uvison3调试,在执行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中,再给一次外部中断0触发,当程序退出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后回到主程序,刚执行一步就又调回外部中断0服务程序。为什么。单片机不是屏蔽同级中断的吗?
以上问题都是在kei uvison3调试发现的。其中第一个问题烧到板子上问题依旧。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的手不可靠,没按好,呵呵
第二个问题,这个正常,你说:“为什么。单片机不是屏蔽同级中断的吗?”,这个不是屏蔽,是先处理哪个后处理哪个的问题,满足触发条件就触发,执行一条指令后又去中断0就更对了,书上就是这么说的,处理完中断后至少执行一条指令才响应新的中断,我都没做过实验啊,看来是这样的。

楼主:
第一个问题有人回帖是这样
程序跳到地址0000H处,外部中断0挂号并未清除,所以外部中断0触发信号再次到来不能进入外部中断例程。
要实现楼主的目的,应该两次退出中断。第一次跳TIME00处,清高优先级中断挂号,第二次跳0000H处,清低优先级中断挂号。这样:
TIME0:     ;time0服务程序
        MOV  TL0,#00H
            MOV  TH0,#04CH
            MOV  DPTR,#TIME00
            PUSH  DPL
            PUSH  DPH
            RETI
TIME00:
            CLR A
            PUSH ACC
            PUSH ACC
            RETI
不必保护DPTR,也不必考虑堆栈平衡,反正跳0000后要调整堆栈指针。

我试验后确实如此。
但所说的外部中断0挂号,指什么,哪个寄存器的值。我用原来的程序调试发现寄存器都符合触发中断设置,那这个中断0挂号在寄存器中体现为什么?
我原帖第二个问题怎么回事呢,是不是说在执行中断过程中,有同级中断触发,但跳出终端服务程序会主程序后,自动相应先前在执行中断过程中触发的同级中断。那这样的我怎样做保护,就是不让中断跳回主程序后自动响应先前在执行中断过程中触发的同级中断。所有的响应都是在执行主程序时触发的中断。

问题较多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