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F107做音频播放的方案

楼主(2009-08-08):
用F107读SD卡上的音频文件,然后用IIS接口放音,不知这个方案对不?是否可行。我对IIS接口不熟,没用过。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关键问题是读出音频文件的解码部分,假设音频文件是MP3格式,而你的系统中有硬件MP3解码器,则过程确实仅仅是读出音频文件,然后不加处理直接通过I2S送到外部硬件MP3解码器,后者解码后送到DAC转换为模拟信号,最后再放大并驱动扬声器或二级。

但是如果你想进行软件MP3解码,则在软件解码之后得到的音频数字信号通过I2S送到外部DAC,随后再进过数/模转换和放大环节。

楼主:
方案1:用软解压,不知难度有多大?会占系统多大的带宽
方案2:硬解压
两种方案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读SD卡上的MP3文件,这个不知好不好做。

网友B:
早就有这个打算,但要加上WAV支持。支持USB接口与SD卡接口。
再加个同轴输出,因为好多HIFI解码器是支持SPDIF输入的。

网友A:
SD卡上读取文件,不是太难的事情,但如果没有做过,也并不容易。

至于MP3软解码,如果使用72MHz主频的STM32,根据算法的优劣,占用系统带宽大约为30%~60%不等。

4楼说的WAV格式,好像是最简单的一种音频编码方式吧?

网友B:
WAV是最简单的,但也是不经过压缩的,符合HIFI。

楼主:
我这边什么文件格式不重要,能实现就行,我的每次播放时间不超过1分钟,或是10几秒循环播放。
WAV文件听说是最好解的,不知对不对。
ST给的库中是否有SD卡的操作功能,我看给的板图中有SD卡,没来得及仔细看库文件叫呢。

网友A:
ST发表的USB库中有SD卡作为U盘的例子。

网友C:
MDV-STM32F107开发板中提供了基于SD卡的文件系统,可以直接调用fopen,fwrite等标准C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