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都哪家公司有F107的开发板?

楼主(2009-08-08):
想买一个,正在做产品升级,比较急,有些技术细节搞不准。

网友A:
希望500快钱以下买到的朋友请无视

开发平台硬件配置:
lSTM32F107VX
RISC性能处理器

u32ARM Cortex-M3结构优化;
u72 MHz 运行频率,1.25 DMIPS/MHz
u-硬件除法和单周期乘法;
u-快速可嵌套中断,6~12个时钟周期;
u-具有MPU保护设定访问规则;
u4K~256KB Flash, 高达64KBSRAM
l网络通信功能
u一个RJ45网络接口,支持10M/100M自适应网络
u一个zigbee无线网络通讯接口
u一个 WiFi WLAN无线宽带网络通讯接口
l人机交互接口
u一个3.2寸大屏幕320*240262144TFT-LCD,支持SPI接口式/总线接口,镜面屏,超高高度
u电阻式触摸屏,含专业高精度触摸屏控制芯片
u四个LED 发光管,一个电源发光管
u含功效的音频级处理芯片
u一个扬声器
u一个标准3.5mm耳机接口
u一个五方向输入摇杆
uUSB OTG功能,支持外接鼠标,键盘
u三个GPIO 按键
u一个RESET 按键
l串行通信接口
u两个RS232 连接插座(DB9) ,其中一个RS2S2带硬件流控制引脚
u一个miniUSB 插座,支持USB OTG,配备专业USB OTG转接线
u两个CAN 连接插座
u红外接口
u智能卡接口
uSPI接口
uIIC接口
l外部存储单元
u一个MSD 卡座(不含MicroSD),提供文件系统
uUSB OTG功能,支持外接优盘
uIIC接口外接EEPROM
l工业控制和传感器
u直流无刷电机控制接口
u外接三路ADC输入通道
u一路电位器输入模拟信号
u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u一个 传感器接口,含UART,SPI,IIC,EXTI,GPIO扩展,置于传感器接口上的电路扩展面包板
lUSB OTG接口,支持最新USB技术
l一个JTAG/SWD调试接口(20pin)
l自带CPU功率测量电路,专为低功耗应用设计
l供电方式: 5V电源适配器或USB供电,通过跳线选择

网友B:
好一个大而全, 无语

网友B:
在官方原理图上增加了几个模块!

网友A:
山寨的好处:支持所有ST提供的代码,支持所有KEIL提供的代码。方便学习,资源丰富
增加模块的好处:把STM32的互联型应用发挥到极致:加入了WLAN和ZigBee无线通讯

PS,精简版的107评估版正在开发中,8月底面试

网友C:
做开发板很赚钱吗?

网友A:
开发板不做大而全,要开发板何用。
开发板就是要大而全。秒杀一切牛鬼蛇神!

网友A:
不赚钱,仅为了推广芯片,骗大家到我这里来买芯片而已

网友D:
楼上可是一语中的啊

网友E:
用的是什么WLAN模块?

网友A:
该模块系mxchip自主开发产品

楼主:
刚发布的!我那天想找的时候还没有吧。不知多少钱?

网友F:
哪里有卖啊?

网友A:
二楼不是有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