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征文活动] 一次调试漏电流的经历

楼主:
公司有款产品要测试后试产,在测试时竟然遇到个不小的问题。
该电子秤产品需要设计成多量程选择的,根据量程需要短路PCB上的短路点就可以实现了,原来的设计者已经离开公司了。

但是,当改变了短路点后问题出现了,居然漏电流增大了。原来设计的要求是关机状态电流不能超过3.5uA,但是现在居然达到17.6UA,严重超标了。

拿电路原理图过来一看,很奇怪,150KG的短路点和200KG的短路点设计居然不同。

150KG的短路点经过一个NPN三级管到地了,但200KG短路点是直接到地的,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用万用表测试后发现,200KG短路点的漏电流居然有14UA左右,问题找到了,怎么解决呢?

第一次,电流大了,加个电阻限流不就行了,于是经过计算,需要增加240K的限流电阻,加到短路点之间,然后测试,漏电流居然满足要求了,本以为问题解决了,可是,当测试短路点的电压时,居然发现:本来那个I/O口短路后需要0.1V电压的,加了电阻后,它的电压达到了2.4V,根本不能达到预期的功能,于是宣告失败。
第二次,测试150KG的短路点,把那个三极管去掉,直接短路到地,结果改后发现,整个电子秤不能正常工作了,不停的自动开关机,晕,没办法只有还原了。因为改软件的方法太麻烦了,所以就不用了,改硬件反而容易些。
第三次,回头看了芯片资料,因为那个脚内部有上拉电阻200K左右,并且无法禁止,但是既然150KG的短路点的电流不大,肯定设计没问题,经测试发现电流在范围之内,于是仿照150KG的短路点,把200KG的短路点加以改进,改进后电流在允许范围之内3.3UA.

网友A(2009-08-08):
1、if      (17.6-14)>3.5成立,则你的数学不及格
   else                                你们的产品依然不合格
2、if      (17.6-14+(unsigned char )x )>3.5成立,那你一定是数学天才
   else                                你的产品合格肯定是忽悠俺的

网友B:
呵呵,改与不改,效果应该是一样的吧,三极管饱和时饱和压降和内阻都很小的.

楼主:
更正补充: 更改后的NPN的基极电阻是连到VEE,而不是电源VCC 原理:休眠后,VEE(电压由芯片内部产生)没有电压输出,所以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从而达到省电的目的,而开机状态下,三极管导通,引脚内部有上拉电阻,故引脚是低电平功能正常。

网友B:
从修正电路图来看,这方法可行.

网友C:
呵呵,一般更换电子称的量程都是通过修改EEPROM里的量程设置来实现的,这样比较通用

网友D:
将公共短路线接一个IO输出就可以了。
睡眠时,IO输出高电平。
搞不明白你那个150KG的,怎么电流就小?
三极管基极悬空是个不好的做法。

网友E:
都是SONIX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