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at89s52正常,为什么使用stc8952rc不工作

楼主(2009-08-08):
请教,使用at89s52正常,为什么使用stc8952rc不工作。使用at8952工作很好,一换了stc8952rc就不工作了,考虑很长时间没有结果,请明白的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因为STC的RP问题。。。

回答完毕。。。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可以详细点吗,看不太明白。不是二者完全兼容吗,在使用上需要注意什么呀

网友B:
很好~~  坐下~~

网友C:
什么正常?,什么不正常?
别浪费时间

网友D:
........问题都不说清楚...

网友E:
因为这两个芯片不完全相同

楼主:
正常就是相同的程序下at8952可以按照想实现的想法来工作。不正常是换了stc后写入程序不按想实现的想法来工作,主要想知道这2款芯片到底有什么区别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看了手册这2个芯片在普通使用上是完全兼容的,硬件相同,程序相同,到底需要注意哪里可以让其相互替换,

楼主:
禁止内部扩展ram后,可以了,谢谢大家

网友F:
论坛里最忌讳楼主这样发言的,问题都描述不清楚

就一句正常 不正常的。

网友G:
楼主,你是高手,你那里有at89s51,at89s52的资料吗

楼主:
网上可以找得到的

网友G:
无法打开呀

网友H:
按理说是可以兼容的,机器周期也可以匹配,更多的可能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I:
stc的版本太多了,我们订的89C58禁止RAM扩展后程序也不能正常运行,后来用了STC90C58的C版本,禁止RAM扩展后程序才正常。

网友J:
看芯片手册!

网友G:
有at89s51中文资料吗?

网友K:
我也遇到过,禁止扩展Ram就可以了。估计外设地址和扩展Ram是冲突的。用的Stc58

网友L:
禁止内部扩展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