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的循环队列的问题

楼主(2009-08-08):
编译环境ADS1.2

此队列结构和我们平常程序的数据结构(PC平台)有什么区别?我的意思是能不能将PC平台上的拿过来用?

有知道的达人,请赐教。

网友A:
PC机上的数据结构就是一个头指针和尾指针构成一段存储区域。但从这方面讲,EEPROM就是完成存储的功能,当然两个指针也可以存在EEPROM中,还有出列后的原来位置可以设定特定的数值。
    这个是个人看法,如有不妥的,还请大家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