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7烧写

楼主(2009-08-08):
烧写的时候,VCCP要接5V的烧写电压
假如这个5V电压在烧写的过程中,超过5.5V仅仅10us的时间,就有可能把dsp烧坏掉。有碰到过这种问题并且处理好了的吗?谢谢

网友A:
2407太老了,性能连CORTEX-M3都比不上,换吧

网友B:
换个稳定的电源。

网友C(2009-11-12):
应该是电源问题,我的都烧写10次了,一次都没问题

网友D:
用万用表检测好了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