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PCB设计

楼主(2009-08-08):
本人在嵌入式软件行业做了3年,做过一些驱动和直接对寄存器的编程,但不是十分明白。在2410的板子上搞过点儿研究。数字电路了解一些,模拟电路几乎不懂~~
现在想学做PCB设计,不知道应该从哪儿下手,比如看什么书或者资料等。
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你作了3年软件不是有点浪费吗?
layout行业工资还没你本行高。建议可以继续深造你的本行。行行出状元。

真要从事layout,实战很重要。基础的模拟、数字、底层软件都要熟悉。
再深入就要学习:电磁场与波,emc,si,高速信号处理等。

网友B:
跨度太大了,其实PCB但不一定要自己画,如果你对硬件感兴趣,倒是可以先学系统设计,只要会画原理图就可以了,大一点的公司,都有专门的PCB layout,你只要会原理图,还能做驱动,就可以了,时间长了,接触的PCb多了,自然就水到渠成了。

楼主:
呵呵,感谢大家的意见~~
我是想多学些东西,更深入底层硬件一些,因为我对涉及硬件的东西比较感兴趣,不然也不能从事嵌入式方面的工作啦~~

网友C:
学习底层的话,那还是从原理做起吧,说到底,PCB不过是原理图的物理表现形式,如果不能做原理图而直接去LAYOUT,那是根本没有任何意义的,除非你真的想做LAYOUT人员了。如果你是女的,那还可以考虑一下,如果是男的,我建议你放弃!如果不是专业的LAYOUT公司,那么招人的时候90%以上不会招男性LAYOUT人员。因为通常除了最开始的一段时间外,男的通常技术进步是非常快,当你的技术提高以后,那现在的待遇还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要高到什么地步才能满足你的要求?这是管理者肯定要考虑的。即使某些管理者很清楚LAYOUT人员的重要性,但当你以很高的薪水去养一个LAYOUT人员时,老板会怎么想?所以,就我的经验而言,我在招人的时候是不会考虑一个男性的LAYOUT人员的。宁可自己多花些心思去检查。
当然如果你只想把LAYOUT作为现有技术的一个补充,并且前提是你已经明白并且能搞得定原理图的话,那我支持你!不要看什么资料,前面人说的对,实践才第一位的。
软件使用,建议ORCAD+PADS,Altium相对好上手,但如果将来可能会涉及原理图仿真,那还是得改,因为这一方面PROTEL做的肯定不如ORCAD好,毕竟,ORCAD是行业标准,Altium在超过八层板的运用中也会出现一些麻烦,不过因为PADS和ORCAD的快捷键的不兼容在开始的时候会让你感觉麻烦(可以改,但对初学者,应该还是存在困难的)。当然也可以用ORCAD+ALLEGRO,但初学的话,ALLEGRO相对困难。不过现在ORCAD和ALLEGRO被同时整合到一个软件里面,在交互设计中会有优势。MENTOR就不说了,对初学者更不适用,其实我也不会用。: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