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 关键字显示

楼主(2009-08-08):
ADS, AD, BUG, UG
为什么要debug后关键字才能加亮显示,有没有哪边可以设定的,使它能首次就提醒显示

楼主:
怎么没人知道呢?

网友A:
不是吧,我新装的ADS
只要点保存了就有高亮了

网友B:
环境设置不对吧(一般是在window->reference选项里设置)
自己找找看

网友C:
我的也是在编译链接后才显示高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