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PLD的下载线能不能用串口转并口啊!?

楼主(2009-08-08):
(无正文)

网友A:
好像现在有usb转接的。你可以去电子市场看看。

网友B:
一般的USB的并口不能用,要专门那种USB转并的

网友C:
串口包括USB转的都不行,这跟并口的操作方式有关,要求使用原生并口,笔记本平台有基于PCMCIA接口的串并卡,有的笔记本则可以通过扩展坞扩展出来。

网友D:
不行,下载软件是定义好地址的,用USB转接的话,成功率很低,最好是买串并口扩展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