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1937 数组操作问题 求救

楼主(2009-08-08):
这里使用TMR1门控中断 做触摸按键
如果代码写的有问题请指正
ch变量做为数组下标来访问数组
定义了数组 touchv[8]用于存储通道8-15的数值 然而在中断中 对touchv[ch]赋值无效果
并且数组数值发生异常变化 其内容未发现什么规律
用常数作为下标访问数组元素 如touchv[0] 可以看到修改数组元素 但仍会出现数组其他元素异常变化的情况
当使用8个独立变量来存储时 则数值读取均正常
unsigned int touch_value;
unsigned int ch;
static unsigned int  touchv[8];
static unsigned int  touchv1[8];
static unsigned int  touch1,touch2,touch3,touch4,touch5,touch6,touch7,touch8;
void interrupt Touch_isr(void)
if(PIR1bits.TMR1GIF)
{
  PIR1bits.TMR1GIF=0;
  T1CONbits.TMR1ON=OFF;
  touch_value=TMR1;
//独立变量访问
  switch(ch)
  {
   case 0:touch1=touch_value;break;
   case 1:touch2=touch_value;break;
   case 2:touch3=touch_value;break;
   case 3:touch4=touch_value;break;
   case 4:touch5=touch_value;break;
   case 5:touch6=touch_value;break;
   case 6:touch7=touch_value;break;
   case 7:touch8=touch_value;break;
   default:break;
  }
//数组访问
  touchv[ch]=touch_value;
touchv1[ch]=touch_value;
  ch++;
  ch&=0x07;
  CPSCON1bits.CPSCH=8+ch;//使用电容传感8-15通道
  TMR1=0;
  T1CONbits.TMR1ON=ON;
}
}

楼主:
有趣现象 我现在又定义了一个数组
static unsigned int  touchv2[8];
然后在touchv[ch]=touch_value;后加了一句
touchv2[ch]=touch_value;
结果发现touchv2内容正确了 而touchv的内容是一如既往的让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A:
编译没报错,你怎么多了一个}

去掉static看看,另外touch_value本来就是变化的啊。

楼主:
编译肯定能通过的 这是运行时看到的问题

{是不小心给打上去的
楼上可能没理解我的意思
不是touchvalue 的问题 那个值是正常的 touchvalue在某范围内摆动
我是说touchv数组内的值不正确
本来touchv数组存的是8个touchvalue的值(它是应该随着touchvalue变化)

然而实际看的情况是 touchv内容与touchvalue完全搭不上关系 乱七八糟

定义了touchv2 之后 touchv2内是预期数据
最早定义的touch1- touch8 也是正常数据

楼主:
实验了下 加static和不加static 一样
另: 现在又变了
touchv2不正常 touchv1正常了
这两个数组
总有一个内容是混乱的
我的touchvalue正常值值是从
0x1XX 到0x2XX
非正常值 有的为零 有的高达0x8**

楼主:
三个X放一起似乎会被和谐~~

网友A:
软仿真看一下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

基本的调试手段还是要学会的,强制给赋值看看能不能成功。

网友A:
你的软件貌似本来就不合理。
if(i<60)
  {
   i++;
  }
  PIR1bits.TMR1GIF=0;
  T1CONbits.TMR1ON=OFF;

你至少也应该先执行:PIR1bits.TMR1GIF=0;  T1CONbits.TMR1ON=OFF;这两句把,很少有人在TIMER中断后延迟一段时间再执行这段代码的,另外,也很少有人在中断里面执行那么长的DELAY 。。。

楼主:
你试试哪个软件能仿真这个片子 我是在ICD2 上调试的 MPLABSIM软仿真无法进中断 我试试直接在Main里访问吧
我的代码里哪里有delay 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我这里不是while
if(i<60)
{
i++;
}
这不是delay 只是给主程序使用的一个标志 在此中断中并无实际意义 现将其删除做实验
另外: 对TMR1GIF TMR1ON的操作挪到前面了 没有任何改变
您说的赋常数好像是个有效检验办法 我现在就试一下 谢谢

楼主:
实验结果

我使用常数下标访问数组元素
数值可以改变 然而 其他未操作的元素也发生变化
并且数值不确定
另 对数组元素赋常数值 发现情况无改变
我将这里
touchv[ch]=touch_value;
改为了 touchv[ch]=0x55;
touchv2[ch]=0xaa;
touchv2的数组元素 确实全部变成了 0xaa
而touchv的元素 则仍是无法预知的值

楼主:
惊人消息   我把中断函数删除
仅有main函数的情况下
代码如下 未定义其他变量和函数 请指导

unsigned int  touchv[8];
unsigned int  touchv2[8];
void main(void)
{
                for(ch=0;ch<8;ch++)
                {
                        touchv[ch]=0x55;
                        touchv2[ch]=0xaa;

                }
                while(1);

}
while(1)处设断点
运行结果是 touchv  10个0x0055正常全部被 touchv2 内容为 前面三个元素为零
第四个 0x0300
第五个 0x8001
第六个 0x1F1F
第七个 0x2f07
第八个 0x0004
我看过好几次 0x0300 和0x8001这两个值
几乎每次都出现

楼主:
我终于发现了规律 每当数组的首地址为0x320时 这个数组的元素 就不能正常操作

楼主:
由于发现分配到0x320会出问题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利用@定址分配数组
改为如下代码 OHYEAH 一切正常了!!!!
unsigned int  touchv[8]@ 0x220;
unsigned int  touchv2[8]@ 0x240;
unsigned char ch;

void main(void)
{
                for(ch=0;ch<8;ch++)
                {
                        touchv[ch]=0x55;
                        touchv2[ch]=0xaa;

                }
                while(1);

}
但是以后可麻烦了 每个都要分配地址 自己要规划 麻烦啊

楼主:
很好 我又找到一个办法
按照如下方式 即用全局指针 局部数组 两个数组皆可正常访问
另:局部数组若定义为 static型 同样会出现刚才相同的问题
unsigned char ch;
unsigned int *ptr1,*ptr2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ouchv[8];
        unsigned int  touchv2[8];
        ptr1=touchv;
        ptr2=touchv2;
        for(ch=0;ch<8;ch++)
                {
                        ptr1[ch]=0x55;
                        ptr2[ch]=0xaa;

                }
                while(1);

}

楼主:
很好 经过试验 我找到了第三个办法
当数组大小大于16个字节时 其也不会被分配到0x320这个地址(貌似因为这里正好有16个byte空间)

我将其定义为9个元素的数组  就正常咯!! 这时候全局 或者静态局部 都没问题!!

楼主:
不管咋样还是谢谢版主!!

楼主:
经多次和在多台电脑上测试
仅仅当数组大小等于 16个byte时 才会有如上问题 即
数组小于16byte 或数组大于16byte 都是正常的哦
昨天的结论不正确
如 这样时 发现无错误
unsigned char  array[15],j;
void main(void)
{
for(j=0;j<15;j++)
array[j]=0x55;
}
而这样的时候 发先数组值异常变化
unsigned char  array[16],j;
void main(void)
{
for(j=0;j<16;j++)
array[j]=0x55;
}

网友A:
把你用的PICC编译器软件放到我的EMAIL中,我抽空测试一下看看。

我手上的暂时还无法编译PIC16F1**系列的。

楼主:
现在我在MPLAB SIM下面软仿真不了了
一仿真就程序就自动关闭了
我都是在板子上用ICD2调试
我还遇到其他的问题
没有硬件这些问题可能都发现不了

网友A:
不能软仿真?

呵呵,你还是就近联系代理商的FAE把。。。

你这段代码完全可以脱离硬件跑跑看看,但你现在脱离不了本身就很奇怪。

楼主:
俄 好像走题
现在软仿真不了
一进软仿真 MPLAB就自动关闭 并且工程再也无法打开 只能重新建工程
我再调整一下软件吧 不过这个跟我那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关联的

楼主:
可能我工程里什么设置不对 现在重建一工程
很好 将这段代码 在MPLAB SIM下仿真了一下
#include        <htc.h>
__CONFIG (WDTE_OFF & FOSC_HS  & CP_OFF & IESO_OFF &FCMEN_OFF  );
__CONFIG (PLLEN_OFF &LVP_OFF);
unsigned char ch;
unsigned int array[8],array2[8] ;
void main(void)
{
        for(ch=0;ch<8;ch++)
                {
                        array1[ch]=0x55;
                        array2[ch]=0xaa;
                }
                while(1);
}
结果和我在硬件上测试略有不同 array2[8]的结果是: 全零
array1[8]的结果是 内容为0x0055 即array1正确 array2 不正确
经网友建议 终于发现了更好的解决办法 非常简单
定义数组时 给每个数组都赋上初值 就可以解决该问题

楼主:
赋初值的办法看来也没用啊 看来刚才又判断失误啊
我的代码简化到了这个样子
unsigned char ch;
unsigned int array[8]=1;
void main(void)
{
for(ch=0;ch<8;ch++)
  {
   array[ch]=0x55;
  }
  while(1);
}

网友A:
你给我的编译器不能安装,呵呵,没有LIC啊。。。

unsigned int array[8]={0x01};

楼主:
不能安装? 你选45天试用就行了啊 怎么可能不能安装呢 能安装的
只是不要用以前的crack来破 把这个的picc.exe给覆盖了就不好了
我格式看来有问题 编译居然通过了 不过加上括号后之后还是一样

网友A:
经查,编译的问题应该是PICC对PIC16F193X系列的支持出了问题。

至于不能软件DEBUG的事情,就不知道了

楼主:
没的人说不能软件debug ~~ 是可以debug的
编译器还有些其他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