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集的数据怎么处理?

楼主(2009-08-08):
比如采样频率为信号源信号频率的三倍,则每个周期采集三个点。按照采样定律,采样频率为信号频率两倍以上采集的时候,采样信号就能不失真地恢复出原始信号,真能这样恢复吗?有人在这方面做过么

网友A:
那只是理论,实际做起来没那么容易。

楼主:
是阿,我看数字信号处理方面也是这么说的,真的要自己弄就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我想把采集的点恢复到原始信号,这个能弄吗?

网友B:
通常一个实际的信号频谱都是很宽的,你用自己认为的两倍采样率去采样实际上有更高频率的信号就被滤掉了。

网友C:
楼主的说法是香农采样定律,理论上是三倍就可以还原,但是实际上都做不到的,一般都是更高倍数的采样才能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