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C电源的4PIN插头的驱动能力?

楼主(2009-08-08):
就是PC电源上那种4PIN的白色插头,有5V和12V,中间两个是地。
这种插头的两个电压的驱动能力有几A?还是说根据电源本身的能力有所不同?

谢谢。:)

网友A:
看电源的具体型号和参数。它标称的输出电流是总的电流,不是每一路的电流。实际情况下,市售电源都达不到这个电流。

网友B:
允许温升及表面积决定电流密度, 进而影响所能承载的电流有效值,如果导线较长,则线损成为硬指标

网友C:
主要是线损。电流一大,电压就掉了。
一般电源,线的末端,大体上可以按照每路5A计算。
再大,时间长了线就烧糊了。

网友B:
3米引线的电力插板, 引线的电流密度规范为<10A/mm2

楼主:
5A已经足够我用了。就是插在机箱里的一个板子,但是不跟主板有电气连接,所以想从PC电源上取电。

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D:
请问哪位知道硬盘的四芯插头的尺寸

网友E:
条形连接器系列
TJC10
产品总汇 >> 条形连接器系列 >> 人气指数: 723 次
滚轮放大缩小,点击显示原图
参数
规格:
间距: 5.08mm
线数: 4
适用电线范围: AWG20#14#
适用印版厚度: 1.6mm
环境温度: -2585
相对湿度: 93% 40
额定电压: 250V
额定电流: 5A
绝缘电阻: 1000M
接触电阻: 0.01
抗电强度: 1500V AC/1Minute

【 [url=http://www.sendachina.com/cn/cart_nologin.php?bj_id[]=17]直接询价】【[url=http://www.sendachina.com/cn/cart_nologin.php?bj_id[]=17]直接加入购物车 】 】 【 打印

点击放大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