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C2410不能用H-jtag下载程序,怎么回事??

楼主(2009-08-08):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真的是flash程序在运行引起,那么设置OM信号使复位后不启动程序即可.
但这个问题不排除是硬件存在问题

楼主:
:(日哦,我自己的贴子

网友B:
我用HJTAG也发现这样的问题:
当机器复位或上电,马上按HJTAG检测CPU,--能检测到,--停一会原来板子里的程序就自己运行了,--如果这时再按HJTAG检测CPU,CPU就会有数据终止异常,并停止,此时如果进入AXD,一般不会正常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