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硬件实现信号+噪声

楼主(2009-08-08):
请教如何将一个带宽为80MHz的模拟信号里,混入一个带宽为50MHz的限带白噪声?模拟信号和噪声都是由信号发生器产生的,需要什么器件才能将两种信号混为一路信号+噪声?请牛人指点下吧!多谢了!!!

网友A:
1,分别经过一个无感电阻相联后输出.

2,频率较高,阻值要小

彭建学  上海

网友B:
简单的叠加分别串两个电阻后连在一起就可以了,后面不要有非线性元件,不然就成混频了

楼主:
是否是功分器?功分器能用吗?功分器反过来是否就是合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