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鱼机TL494+60N06,空载150MA

楼主(2009-08-08):
鱼机TL494+60N06,空载150MA,200W,今天烧掉60N06和8550,换8550和3205后空载有3A,变压器没有换,为什么?其他正常,功率依然200W,不过现在场管比以前热

网友A:
注意滤波电容接的位置,中间不能有引线.对高频来说引线也是电感!

网友A:
你可以断开后级看下,前级电流正常吗?如果正常的话后级多半在关断电容上.换耐压高点的关断电容.

楼主:
后级断开,电流依然3A,我怀疑是3205管子有问题,换新的,问题依然,请各位高手解答,1N4148我测试了好象是好的,没有换!

网友A:
是否用这个图?

网友A:
如果是上图,就断开场管,量TL494的9脚10脚电压一致,量场管的输入电压是否一致,好像是4.5V都正常时,就是你的变压器饶的不好了,是否有间隙?是否用多股并饶?饶的是否一致.

楼主:
电压一致,都是4.2V,唯一缺陷就是变压器没有用多股线绕,我用的单的,但是以前用的也是单的啊,

新问题出来了,我又新换了2只管,HIR3205,空载居然6A了!看来管子的影响很大,有人说用70N07效果比3205好,为什么?

今天下午重新绕变压器

网友A:
我也用IRF3205做,3对管子,空载350MA.频率32K,变压器EE28,0.5*4,3T+3T,3T电感量77uH.3525直接驱动.
你仔细检查一下吧,问题不一定在管子,因为差异太大了.
看看芯片有没有坏!

网友A:
也可能是494坏了,我以前也遇到过 我的是3525的  测11  14 脚的电压基本一样(差0.2V) 但是测两个频率 一个是正常  一个却少了一般,

楼主:
楼上正解,

我把所有零件换了一遍,
最后只剩494没有换了,
问题肯定出在494身上,虽然9脚和10脚电压输出一样,但是空载始终不下来,我用了个EE85都把变压器初级都绕到40匝了,空载居然还有1A,所以494坏的概率100%

网友A:
呵呵,找到问题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