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一款场效应管型号

楼主(2009-08-08):
(无正文)

网友A:
要有具体参数 诸如电流和功率等等,否则有可能驱动不起来

网友B:
1、LCD背光貌似功耗不小,SOT-23封装可能不能满足要求;2、看你控制管脚和背光亮灭逻辑,选择不同沟道

网友C:
作为开关管用的话没问题的
比如FMMT617,参数3A 50毫欧的,用到几百毫安肯定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