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示波器两表笔能不能测量同一点

楼主(2009-08-08):
不知道示波器两表笔能不能测量同一点,
我使用两表笔测同一点,但是由于特别的目的两个通道的设置不一样,一个是测量直流量,一个测交流量,直流量侧量主要看其在其直流电压的基础上的平均电压波动,交流量的测量主要是看交流波动,这本可以用一个通道就能测量,无奈测得电压相对比较高,电压档设小后看不到波动,设大后看不到直流量相对的波动。
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再补充一点。我认为可以,但是测量时直流量测量的峰峰值与交流量测量的峰峰值相差400mv。峰峰值都是用示波器自身读出来的。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呢?

网友B:
如果是40V的信号,那已经够准的了

网友C:
呵呵,我知道你的意思了,这个时候如果用一个通道测量,需要示波器有个垂直偏置的功能,你就能做到了!

泰克3000C以上示波器都能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