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我的pcb板温度高了后线两端的电压不一样

楼主(2009-08-08):
我用了块基准芯片ADR01,在温度为常温左右时,测量输出管脚电压正常,且在pcb线连出去的另一端也正常;当温度高了后,测量输出管脚电压还是正常,但在pcb线连出去的另一端少了好几十mV,而且 是随着温度的上升而电压下降的,这是为什么啊,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不,望指教!

网友A:
PCB走线宽度过小,电阻大了,你在管脚端至出线端另焊一根导线再试,看是否解决,还要注意公共点的大小。

楼主:
试了,我用一根粗导线连两端,还是这样。
您说的公共点的大小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是不是线有并联电容?也许你看到的并非直流,建议你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A:
压降是整过回路的压降和,有可能压降在接地点上,用同一个参考点测测看。4楼的建议也可以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