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耗电问题

楼主(2009-08-08):
1)正常运行于19MHz,电流19mA(包括片上外设GPIOA-E、SPI2、TIM2-5、ADC1),和理论值0.5mA/Hz有很大差距。

2)0.5mA/Hz是不是只是指内核耗电情况?不包括片上外设?

3)进入Stop模式后,电流有2-3mA,关闭了片上外设也降不下来。

有没有人遇到类似的情况?

网友A:
你测量的只是进入MCU的电流(IVDD+IVDDA)?还是整个系统的电流?

楼主:
是进入MCU的电流,MCU的VCC与地之间串入电流表。
整个系统电流约60mA。

楼主:
统计了一下:fHCK = 19.6608MHz,fAPB1=fAPB2=19.6608MHz,fADCLK = 9.8304MHz
用到的外设:TIM2、TIM3、TIM4、TIM5、SPI2、DAC、ADC1、USART1、GPIOA、GPIOB、GPIOC、GPIOD、GPIOE
MCU电流为19mA。

进入到STOP模式后,调压器运行模式,RTC运行于内部RC-40kHz。
MCU电流为2.5mA。
进入到STOP模式时,调压器置为低功耗模式,关闭AD,RTC运行于内部RC-40kHz。
MCU电流无明显变化,仍2.5mA左右。

网友B:
STM32的耗电

0.5mA/Hz是指内核+Flash的耗电情况?不包括片上外设。外设的耗电在datasheet里面都写出来了。

Stop模式的耗电大约是几个微安,需要参考ST的一个例子,才容易实现。另外,由于外设事先使能过了,在进入Stop模式前需要正确的关闭,有时候要对外设进行复位才行。

楼主:
那就是进入STOP模式之前,该关闭的外设时钟要Disable,唤醒后再Enable?
现在也几乎是这么做的,但是还是没效果。

网友A:
欢迎参加我们今年全国巡回演讲,先给你看看其中有关这个问题的一页讲稿吧:

网友C:
香版什么时候巡回到深圳呀?

楼主:
呵呵,ST的研讨我参加的可不少了。。。
其实基本上按照版主所描述的设置了,但是现在仍约1mA(从2.5mA大概降了1.4mA)。

ST研讨什么时候呢?

网友A:
ST研讨什么时候?

看我在7楼贴图的最下面一行:Sept. 14~25, 2009

网友D:
Hi,  jtingwang,
      能把你的相关代码提供出来吗?如果你真是按照上面正确的操作设置的,你的MCU功耗应该为14uA。这个我是测试过的。

网友B:
STM32的耗电

给出小部分代码,供参考:
    // disable ADC1
    ADC_Cmd(ADC1, DISABLE);
    // Reset DAC IP - to get normal STOP mode current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DAC, ENABLE);
    // Release reset signal of DAC IP
    RCC_APB1PeriphResetCmd(RCC_APB1Periph_DAC, DISABLE);
    // configure all pins to analog_in
    GPIO_Config_ALL_AIN(0);
    // Disable the SRAM and FLITF clock in Stop mode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SRAM | RCC_AHBPeriph_FLITF, DISABLE);
    // Mode: STOP + Regulator in LowPower + Entry with WFI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关心,代码如下:

/* 进入低功耗模式 */
void mcu_pwr_enter_stop_mode_set( U8 cSleepTime )
{
    /* Alarm after 400 ms, interrupt every 200ms */
    RTC_SetAlarm( RTC_GetCounter()+ cSleepTime );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 Enable the alarm interrupt */
    RTC_ITConfig( RTC_IT_ALR, ENABLE );

    /* Wait until last write operation on RTC registers has finished */
    RTC_WaitForLastTask();

    ADC_Cmd(ADC1, DISABLE);
    DAC_Cmd(DAC_CH_1, DISABLE);
    DAC_Cmd(DAC_CH_2, DISABLE);

    /* DEBUG_MCU_STOP */
    //DBGMCU->CR &= ~0x00000002;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ALL, DIS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ALL, DIS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BKP | 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 FLASH_PrefetchBuffer_Disable);

    PWR_EnterSTOPMode( 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

退出时的操作:
void mcu_from_stop_mode( void )
{
    /* Enable HSE */
    RCC_HSEConfig( RCC_HSE_ON);

    /* Wait till HSE is ready */
    if( RCC_WaitForHSEStartUp() == SUCCESS )
    {
        /* Re-Enable Prefetch Buffer*/
        FLASH_PrefetchBufferCmd( 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 Enable PLL */
        RCC_PLLCmd( ENABLE );

        /* Wait till PLL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 RCC_FLAG_PLLRDY ) == RESET )
        {
            ;
        }

        /* Select PLL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RCC_SYSCLKConfig(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 Wait till PLL is used as system clock source */
        while( 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 disable HSI and clock-safe-system */
        *(VU32 *) CR_HSION_BB = (U32)0;
        *(VU32 *) CR_CSSON_BB = (U32)0;

        ADC_Cmd( ADC1, ENABLE );
        DAC_Cmd(DAC_CH_1, ENABLE );
        DAC_Cmd(DAC_CH_2, ENABLE );

        /* disable RTC and its clock source--LSI */
        RCC_LSICmd( DISABLE );
        RCC_RTCCLKCmd( DIS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BKP| RCC_APB1Periph_PWR, DISABLE );

        /* disable DEBUG_MCU_STOP */
        //DBGMCU->CR |= ~0x00000002;
    }
}

网友E:
问一下,有进入standby模式的操作步骤吗?

网友A:
STM32参考手册中,有进入standby模式操作步骤的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