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试验了CORTEX_M3,感觉它有优势

楼主(2009-08-08):
最主要表现是有32位除法,执行时时间2个指令周期,对50MHz就是40ns,令人惊讶,我曾经试验过48MHz的AT91SAM,800ns,100MHzTMS320F2808 500ns(这两者都没有除法指令)

网友A:
数字信号处理算法里面,不会用到除法,所以DSP内核才会做成这个样子。
如果要用到定点除法,一定要小心了,除数为0会导致异常!

网友B:
恩,这方面的测试,我也曾经做过。用ARM7和CM3在规定的时间内做四则运算,看谁做的次数多。
楼主的结果和我差不多。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的博客:http://blog.**/htjgdw/140162/message.aspx

楼主:
5楼比较CM3与TDMI结果与我差别大,我在AT91SAM7S上也试过错2位除,因为TDMI没有除法指令,慢了一个数量级(具体多少有点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