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DC/DC有效率问题

楼主(2009-08-08):
近段时间以来,我们有一种电源故障引起我的注意。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一个主要连接接口、CPU板和一个测量模块,频频引起CPU板的重启。维护人员此时几乎都是更换测量模块后转正常(事实上个别不是这样),还累试不爽(此策是否妥当,不在此讨论,现场是需要一些不一定是很地道的处理措施)。为此,我测量了该模块的电源消耗。发现效率真的很低。例如,一块E0515S-2W通常输出电流仅±15 mA不到,但输入电流居然超过170 mA,效率仅仅52%!

细算,170 mA的输入电流已经很接近额定输入电流的一半(0.85 W),±15 mA输出电流则仅仅相当于额定输出电流的1/4。我知道DC/DC或者开关电源应该在接近额定输出功率的情况下有最高的效率,可今天发现,在比如1/4额定输出功率下还竟然只是50%略大,这下也算见识了。请问:真有这么“悬”吗?

详细测量有待进一步进行,是否能更换成小功率的DC/DC有待努力。所有DC/DC信息如下:

http://www.mornsun-power.com/cn/product_inf.aspx?typeID=12

E_S-2W

F_S-1W

http://www.mornsun-power.com/Upl ... 20&%20F_S-1W_EN.pdf

http://www.mornsun-power.com/Upl ... 20&%20F_S-2W_EN.pdf

楼主:
这几天网络不通,刚才看到蚂蚁奉旨回来灌水了,希望能得到他的解答!

网友A:
今生阳的芯片啊,我也用过,效果还可以、、、

网友B:
这种模块电源经常用,手册里说是70%左右效率
  这种DC/DC功率模块都是禁止空载的,也禁止并联

  个人猜测因为体积所限,内部隔离,所以线圈做得很小
  导致必须使用高频率,因而轻载条件下效率很低

楼主:
这种模块,我觉得不太好。
在我们这里的使用情况是:5V-5V的DC/DC,感觉一是损坏率较高,此为过去所未见;二是电压的准确性过低,不少超过±5%。

测试中还发现有个有趣的事情:加大输入信号的时候,输入电流或输出电流都减小。这可能是其中一个运放工作在比较器状态下造成的,因为信号加大到运放从比较器状态转为跟随器状态时,电流都一下子增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选用的两种,一种效率为82%,另一种为81%。板上DC/DC,不会有并联或空载。

个人猜测因为体积所限,内部隔离,所以线圈做得很小,导致必须使用高频率,因而轻载条件下效率很低
体积小,线圈小,为什么会导致频率高,还牵连到l轻载下的效率?

这些电源我多半只会用,没想过内部电路会是什么样的,更不会分析了。望详解ing!

网友B:
线圈小,表示储能少,所以必须要高频率
  高频率会增加MOS管开关损耗,继流二级管的导通损耗等等
  在小电流下,这些损耗是影响效率的主要因素

  以上仅为个人猜测,因为本人对DC/DC也只是了解一点而已

楼主:
但是较高的电压输出(已有±15V),应该是对效率提高有利的一面

网友C:
变压器效率是小功率隔离变换器的效率瓶颈,其次才是开关管及控制电路损耗。
小功率的变压器效率不容易做好,这也就决定了这类变换器效率很难做上去。

楼主:
谢谢大蚂蚁!
可否一下此类DC/DC中,效率与额定功率的一些规律?这个涉及可能要做出的更换问题……对了,你的产品(作品)到哪去了解?

网友C:
目前暂时不计划做这类常规通用的产品,市场已经饱合

楼主:
原来是这样。不过,能否讲一讲“小型DC/DC的效率与额定功率的一些规律”?

网友D:
一般厂家会有这些数据,但不一定愿意给,自己也可以盲测,用10000个模块一个一个测试,绘制出测试曲线,然后用最小二乘发拟合出经验公式,就可以找到相当可靠的小型DC/DC的效率与额定功率的规律,不过,要花点测试费用。

一个DC/DC模块有很多指标参数,使用前要先确保指标符合要求。比如:宽压输入,就要把各种电压输入测试一遍。全范围内的正常开关机,就要在额定的各种温度下测试。很多厂家给出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要求,完全是一种营销宣传策略,故量产前一定要验证一下。电源模块不是理想器件,超出前提条件当然就不会正常工作了。眼看着功能全部实现,就是做不出产品,无法销售,失去商机,到嘴的鸭子飞掉了,实在令人遗憾,其实这些早已经有解决方案了。

以下是要测试的指标:

《快快乐乐跟我学开关电源设计》
        2009/05/12  asdjf@163.com  www.armecos.com

。。。。。。

    ----------------
    开关电源设计举例
    ----------------

    设计一个标准的多输出电源:
    稳态设计规格:
    1、输入电压范围:85 ~ 264 VAC
    2、输出#1:5V/50A
       输出#2:3.3V/40A    满足:I1 + I2 <= 55A
       输出#3:12V/12A
       输出#4:-12V/4A
    3、输出电压纹波:
    4、模块满载效率:>=70%
    5、输入功率因数:0.99TYP
    6、电压调整率:<= +-1%
    7、负载调整率:输出#1  <=+-0.5%,其它输出  <=+-3%
    8、模块几何尺寸:长 * 宽 * 高
    9、模块环境温度:-20 ~ 50摄氏度
    10、温度系数:<= 0.02%
    11、输出保持时间:16ms

    具体设计步骤(略)

    设计必须实现的功能:
    1、全范围内的正常开关机
    2、全范围内的输出稳压且满足各项电性能指标
    3、实现规格书要求的自动保护
    4、输出#1 ~ 输出#3的输出并联均流
    5、输出#1和输出#2的远端补偿
    6、实现规格书的安全要求
    7、实现规格书的EMI要求
    8、实现规格书的热插拔要求
    9、实现规格书的MTBF要求
    10、实现规格书的成本要求
    11、实现规格书的通断逻辑功能要求

。。。。。。

网友E:
基本上我每用一种DC/DC模块都要砸开看一下的,这种模块基本都是初级一个振荡器+开关管,驱动一个高频变压器(细漆包线绕在一个很小的磁环上,姑且这样称呼吧),输出半波整流+滤波(定压产品),或者再加一个LDO/78XX(稳压产品)。看得不保险,我一般都是降额一半来使用的。

楼主:
基本上我每用一种DC/DC模块都要砸开看一下的

我也有这种恶劣心理。可是真好好看一看的并不多……哈哈,怪不得我不够专业!!

楼主:
一般厂家会有这些数据,但不一定愿意给,自己也可以盲测,用10000个模块一个一个测试,绘制出测试曲线,然后用最小二乘发拟合出经验公式,就可以找到相当可靠的小型DC/DC的效率与额定功率的规律,不过,要花点测试费用。

这我就不明白了。象我说的数据,对用户选型是很有指导意义的。保密什么保密呢?!我觉得这是对用户不负责,对自己不负责的表现。

当然,如果会测当然好,但这明显是将成本和压力转嫁给用户的,而用户能得到的唯一好处就是更成熟,更不依赖别人。

楼主:
一个DC/DC模块有很多指标参数,使用前要先确保指标符合要求。……很多厂家给出的指标根本达不到要求,完全是一种营销宣传策略,故量产前一定要验证一下。电源模块不是理想器件,超出前提条件当然就不会正常工作了。眼看着功能全部实现,就是做不出产品,无法销售,失去商机,到嘴的鸭子飞掉了,实在令人遗憾,其实这些早已经有解决方案了。

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印象,中国厂家的资料,非常不负责任,用起来老是碍手碍脚。就这点事都竞争不过别人,还竞争什么呢?自己竞争不了也就算了。还害别人的竞争,害别人“失去商机,到嘴的鸭子飞掉了”,可见其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