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请问一下 为什么我电脑 Psoc designer "E2PROM"

楼主(2009-08-08):
我安装完EP补丁,可是软件用户模块里面没有出现E2图标

我将瑞星已经删除了  可是还是不行 请高手帮助指点一下

软件版本是4.4的

网友A:
建议下一个有关e2prom 的例子, 看能打开不?

楼主:
有正常使用的e2prom例子,打开后 没有出现E2模块  其他有一台电脑能出现

网友A:
可以把你没出现E2模块的例子抓个图过来么?

楼主:
不会发,E2图标肯定出来了,其他电脑出不来

网友A(2009-09-07):
楼主你问题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