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学好 汇编?

楼主(2009-08-08):
以前用过51的汇编  最近在读ARM启动代码?
说精简指令  比51汇编 复杂多 了  51的指令 加减乘C 就那么几条
ARM指令 都不知道用那条了!

这句是不 是 可以这样理解 IF      PIOH_SETUP <> 0
if(PIOH_SETUP!=0);

网友A:
对着指令表能读懂就可以了,如果不行也可以运行程序查看实践效果用以理解

网友B:
任何的汇编指令都和51指令一个规律的,俺曾经研究了51指令、moto指令、PIC指令、ARM指令、AVR指令、X86指令(学用排序不分先后)。现在除了51指令记得比较牢外其它的又不记得了。

网友B:
想当年写51汇编指令那是工作一大乐事,一个工程好多千行啊。还嘲笑用C51的同事写的东西不精简不准确,现在?向敌人投降了,用C51。

楼主:
还嘲笑用C51的同事写的东西不精简不准确,现在?向敌人投降了,用C51。
------------------------------------------------------------------------------------
我是学了 C 忘了汇编 以前也用汇编的!
如今要写ARM的启动代码!又得学 了!

网友B:
套用某句台词:汇编就像学踩单车,学会后你就忘不了了,顶多是生疏一点。

网友C:
呵呵
多看看就知道了
其实思路还是差不多的

网友D:
只是感觉ARM汇编有点怪.有个指令带的立即数,还不是想用什么就用什么,给满足它指定规律的数.
哈哈,感觉ARM汇编非常不适合作大程序,但网上又的确有用ARM作了很复杂的应用.

网友E:
我爱汇编!

网友F:
用C搭框架,用汇编做细节控制,混合编程

网友G:
我也在学,共同进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