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样关闭液晶的背光吗?

楼主(2009-08-08):
用了一个256色的液晶屏,现在突然间要让液晶使用一段时间后关闭液晶背光。
但是,没有在液晶的背光电源上接继电器。
于是想能不能把液晶屏通过程序的液晶屏整个屏幕 写成黑色 来达到这个效果。
屏幕上变黑 和 关闭液晶背光 的效果是不是差不多啊?
谢谢!!!

网友A:
管背光的目的是为了省电,你这样能省电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关背光主要是想延长使用寿命,省电倒不是我的目的。
主要是这样能不能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B:
延长寿命最好是不用的时候关闭电源,例如电脑显示器,可以设定5分钟后自动关闭电源...

网友C:
关背光跟液晶面板有关系吗?

网友D:
旧的液晶屏亮度、对比度差很多,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背光老化,以及偏光片变色
所以别人翻新的第一件事就是换背光灯管,换散光片、偏光片

所以关背光还是能延长寿命的

网友D:
晕,论坛发帖老是不刷新,又重复了

网友E:
竟然用黑屏的办法来关背光?!怎么跟鸵鸟一个思维?还不如闭眼简单,二者可以起到同样效果。
还是老老实实的关闭背光电源吧,不必用什么继电器,用个晶体管就可以了,没有单独的背光线,关掉整个显示屏电源就是,黑屏都能接受,可见关闭背光后无需使用显示屏。

网友F:
服了,,,太搞笑的想法。。。

网友G:
掩耳盗铃式的“省电”

网友H:
工业液晶屏最容易坏的地方:首先是电源,其次是背光灯管,楼主的高招对这两个环节没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