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9-08-08):
两个单片机串口通信,两个单片机中一个是开发板,一个是自己焊的最小系统,在TXD\RXD引脚上还加了上拉电阻。两个单片机串口通信测试时用杜邦线连接。其中一个单片机向另一个单片机不停地发送数据1,另一个单片机接受并用数码管显示。两个单片机用同一个电源,为什么只有在用于接受的单片机接上与电脑连接的串口线才能接受成功?还测试了一下两个单片机都接上MAX232电平转换后通信也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为什么只有在用于接受的单片机接上与电脑连接的串口线才能接受成功?”
求这句话的意思。。。。。。。。

楼主:
哦 不好意思 打错了。就是只有在用于接收的那个单片机用串口线与电脑连接时才能与另一个单片机通信成功。

网友B:
呵呵,你还是没说清楚

网友B:
现在你有两个板子接同一个电源,串口通讯,两板子上单片机TXD RXD互联,通讯不成功~~  然后你怎么弄了一下就可以了没看懂~~~

网友C:
楼上的都说没看懂,我怎么觉得这很容易看懂吧!
可能是楼上的水平太高了,我和楼主是一个档次吧!
我说说我的想法吧
1.每个单片机做单独测试,收发脚短接,看看自发自收怎么样!
2.单片机之间收发脚交叉相连试一试
3.检查你接收程序,设断点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