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这样关闭液晶的背光吗?

楼主(2009-08-08):
用了一个256色的液晶屏,现在突然间要让液晶使用一段时间后关闭液晶背光。
但是,没有在液晶的背光电源上接继电器。
于是想能不能把液晶屏通过程序的液晶屏整个屏幕 写成黑色 来达到这个效果。
屏幕上变黑 和 关闭液晶背光 的效果是不是差不多啊?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这样做的目的是单纯为了视觉效果还是节能。

一般的LCD填充黑色和关闭背光视觉上有差异,黑色背景比背光关闭视觉上更亮,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何不尝试下?

此外LCD有专门的背光控制IO,给个PWM接过去不就可控了吗?诸如手机界面一段时间不用会变暗,还起到节能的作用。

网友B:
呵呵,看了另一个贴,LZ是希望掩耳盗铃;P

网友A:
;P  偶也看看另外一个贴

网友C:
用三极管关断电源(要备份关电前的数据再上电初始化LCD并恢复数据)
pwm控制背光
TFT本身的指令方式来关闭PLL,电路和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