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初学者谈低功耗设计之沈洁版~~~^_^

楼主(2009-08-08):
降低功耗不光能够大大的节约电能还能简化电源部分的设计,甚至可以用于手持设备上面使用,这些都已经越来越成为未来产

品的设计方向了^_^

1降低功耗从MCU选型开始,一开始选型的时候就应该考虑选择低功耗的MCU比如MSP430一类的为低功耗设计的CPU^_^

强烈不建议使用51一方面是因为51速度慢,另外一方面是因为51的IO是有上拉电阻的,虽然当IO为高电平是上拉电阻不费电,

但是下拉电流的时候却也有不小的功耗产生。还有一点就是51的运算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很多运算用51都需要很高的

主频而主频高了就意味着高的功耗^_^

2选择器件用电电压,很明显降低器件的用电电压能够明显的降低器件的耗电比如说ATmega8和ATmega88虽然芯片大致内部结构

一致但是后者可以工作在1.8V的超低电压下而前者就不行^_^综合考虑下当然还是选择后者^_^

3尽量降低器件的工作频率,大家都知道CMOS电路的工作电流主要来此于开关转换时对后一级输入端的电容充放电,如果能够

降低MCU的工作频率自然耗电也就下来了^_^要知道当AVR工作在32.768Hz时和工作在20Mhz时的工作电流差异可不是一般的小啊

~~~^_^

4尽量使用中断让处理器进入更深的睡眠,众所周知睡眠模式和掉电模式能够大大的降低MCU的工作电流,聪明的单片机设计师

能够充分的利用MCU的中断功能让MCU周期性的工作和睡眠从而大大的降低MCU的工作电流^_^

5尽量关闭MCU内部不用的资源~~~~这个吗地球人都知道的好处,我说这个有点像废话一样,^_^不用的东西你干吗开着呢

^_^比如ATmega8内部的模拟比较器,默认是开着的还有ATmega88内部的大多数资源都可以在不用的时候用软件关闭^_^

6尽量使用VMOS做为外部功率扩展器件,道理很简单VMOS驱动的时候是电压行器件驱动是几乎不产生功耗,要比普通的晶体管

省电多了^_^而且由于VMOS的导通内阻低通常只有几十个毫欧,在小电流的时候器件自身发热也小,尤其是小电流是效率远比

传统晶体管要高的多的多^_^这里还是建议使用高速VMOS,因为高速VMOS在开关速度相当高的PWM时效率会更高^_^

7片外IC的电源最好都能由MCU的IO控制比如说我们常用的24C02,由于它是掉电**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在它不工作的时候

对它关电源^_^以节约电流还有比如说我们常用的6116的SRAM我们完全可以用单片机来控制它的片选端口来控制它的工作与休

眠从而节约电流^_^

8这招也是最毒辣的一招通常我们驱动一些LED器件,完全可以通过PWM来控制从而省略限流电阻,要知道当器件选定后它的内

阻也就已经确定,而当电源电压也确定的时候,就可以通过占空比来确定器件上的电压从而节约了限流电阻同时也就节约了限

流电阻上面的功耗,如果用户使用的是电池,我们完全还可以不定期的对电池电压进行检测然后改变占空比,从而恒定负载上

面的电压,达到电源的最大利用率^_^

最后申明此帖乃实属本人原创,如有雷同纯属抄袭,打击盗版支持正版,维护大虾论坛的知识产权乃每个大虾的职责^_^

搞笑了开开玩笑啦~~~~~~大家如果看的高兴请随意拷贝吧^_^

网友A:
这些道理我都懂。可我就会个51,并且还只是勉强能让它跑起来,至于休眠啥的根本就没能力去顾及。咋整?
_^^_

楼主:
慢慢进步呗,我不也是这样过来的吗

网友B:
还有,选个高效率的电源管理芯片也很重要。

网友C:
总结的很好。
有一点不太好 ,用pwm来点led ?你有几个pwm可用啊。不太切合实际啊。
总之。顶!

网友D:
回复 楼主:
搂住风格还是没有变啊,“我不也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E:
用pwm来点led    有点累吧?

楼主:
用pwm来点led    有点累吧?
引用 网友E:

430系列的单片机一般都有十几路的pwm,只要配置一下寄存器就定时按比例输出了,相信是你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吧

网友F:
松翰的MCU低功耗做的不错.....

网友G:
有时间还给自己补一下低功耗的知识

网友H:
第8点pwm点LED谈下看法

低功耗设计如果要点led,
首先请选择高亮的,
其次人眼对绿色敏感,所以要选择绿色的
第三是led的寿命取决于结温,结温上升10度寿命降低一半
第四是用io口直接驱动led接地,不加限流电阻,容易布板
第五经实验,8%占空比左右的绿色高亮led即可满足人眼识别要求,寿命无影响

网友I:
楼上的这条"其次人眼对绿色敏感,所以要选择绿色的"似乎不对吧,
红色的LED省电吧,同样的工作电流,红色的比绿色的来得亮.

网友I:
楼主的这篇指导性文单写和不错.
51中也有低功耗做得不错的.比如LPC900系列,可以用32.768K做晶振.

楼主:
楼上的这条"其次人眼对绿色敏感,所以要选择绿色的"似乎不对吧,
红色的LED省电吧,同样的工作电流,红色的比绿色的来得亮.
引用 网友I:

但就发光效率来说确实是红色高,但是也只比绿色高不多,但是同样照度下人眼对绿色至少比对红色灵敏一倍,人眼对不同颜色感觉的亮度关系和实际的发光强度是非线性的,而且非常厉害,红端和紫端衰减的都特别厉害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