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com转换插片^_^小巧可靠,而且可以从usb取电

楼主(2009-08-08):
瞧瞧我新做的usb2com转换插片^_^小巧可靠,而且可以从usb取电,使用两组电源分别供电,即使取电部分短路也不会导致usb设备丢失^_^,最大输出电流500mA^_^非常不错,还有3个LED指示状

解释一下之所以使用CH341而不用PL2303等芯片,是因为相对其他芯片来说ch341的兼容性更加好,

至于电源是双ldo的电源,即使负载短路了,由于ldo的短路保护,也不会导致ch341的供电不足,设备丢失。

体积小,2.54和1.25双尺寸的接口,方便调试使用

网友A:
连USB座都省,俺比较反对这样东西。。。 自己用的,在乎体积么。
也做了几个CH340的板子自己用,不过兼容性肯定是PL2303好过340。。。

网友B:
居然有人说CH34X比PL2303兼容性好,问问做产品的就知道了
沁恒与旺久的差距就像旺久与FTDI的差距

网友C:
CH341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做并口,至于可靠性,只能说一般般

PS:
新论坛没登录时没有输入框,相当的不方便。

网友D:
哈哈,CH340有个优点是体积较PL2303略小.兼容感觉不及PL2303,力特的品牌USB转RS232串口线就是PL2303做的,兼容性相当不错的.

网友D:
这种电路板做USB插头,想问一下楼主,板厚是多少呀?
下次做U盘,也用这做法,能省点事.

网友E:
估计楼主用的PL2303是假货。

网友C:
如果不做沉金处理的话,估计插个几次就完蛋了

网友E:
对,算上金手指的成本,还不如做接插件合算了

楼主:
如果不做沉金处理的话,估计插个几次就完蛋了
引用 网友C:

你认为我会不用沉化金吗^_^我已经用了很久很久了

网友A:
...F开头的那Y实在太贵,俺有纯手工拿PL2303HX和MAX多少不记得做过,NND,SSOP28纯手工雕电路板.学校时候.
依然反对这样做,省个USB座没必要.自己用的工具,做结实点好.

楼主:
...F开头的那Y实在太贵,俺有纯手工拿PL2303HX和MAX多少不记得做过,NND,SSOP28纯手工雕电路板.学校时候.
依然反对这样做,省个USB座没必要.自己用的工具,做结实点好. ...
引用 网友A:

我是故意为了做的小一点,显摆一下pcb制作能力的^_^

网友F(2010-08-25):
我想用CH340和MAX238做一个USB转串口,功能齐全的,淘宝上的MAX238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