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怎么看的~~

楼主(2009-08-08):
没办法,菜鸟继续发问,
IN 端口接的是DDS正弦发生器AD9850和七阶切比雪夫低通滤波器

问:为什么要接c1啊?按它的极性来看AD8056这边电压应该高,怎么看的?然后那个c2又反接了,怎么回事?

菜鸟问不出啥高深问题,望见谅哈~~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帮你关注,一直不知道这样接电容的用处。。。。。

网友B:
我也想弄懂,期待高手...

网友C:
期待高手,只能帮忙顶了

网友D:
耦合电容。正极必须接电路中的高电位,前级放大器的输出端高于后级放大器的输入端电压...没有用过DDS正弦发生器AD9850和七阶切比雪夫低通滤波器,猜的。耦合电容的极性接反了仿真好像没什么问题,实际用久了容易坏?!还是高手答答疑吧,呵呵。

网友E:
个人支持C2的接法。交流情况下,+端接源侧应该比较合理。

C1的接法,应该是考虑无外接状态,不过,即使如此,不见得R3一端必为正,而是只是按常理,想象它为正。

楼主:
看来是接错了.....

网友F:
还是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