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电源过流保护有问题

楼主(2009-08-08):
在做一个电源过流保护器。
工作过程这样的。开机后单片机吸合继电器使变压器输出三组电压(AC24V-2A,AC110V-3A,AC220V-3A)。若有其中一组电压过低,说明这一组电压有短路,那单片机就开启保护电路使继电器断开,变压器没有输出。
现在有一个这样的问题。AC220V是接交流接触器的,当一开启交流接触器的时候,这一组电压会瞬间变低一下,导到单片机误以为是有短路了,从而开启了保护电路。
我在想,在单片机控制开启保护的时候,先延时一个比较短的时间,看看电路是不是还是短路状态,如果证实是真的短路了,才开启保护电路断开输出。过滤了这个因开启而产生的干拢。
这个延时时间应该是多长啦?
谢谢 !!

网友A:
不应该采用延迟的办法。

应该采用判断是上升还是稳定来确定。。。

楼主:
我不知道时间上怎样取值。
多长时间有长升才能判断是开启时的干扰?

网友B:
加过流采样电阻吧。这样安全点,通常短路很快的炸了,还等你慢慢看是不是真的短路啊。

网友C:
最好用可控硅 mos管等,继电器响应太慢.也容易出现你所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