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怎么处理成一个确认键一个删除键一个设定键呀

楼主(2009-08-09):
矩阵键盘怎么处理成一个确认键一个删除键一个设定键呀, 我都分别设了标志位.然后分别处理,但是还没有实现,有没有人给发个例程,或是指点下,谢了

网友A:
你设断点,单步运行看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B:
你可以根据键值设定。

网友C:
首先你的确定你的键盘扫描电路和程序能正确识别你按的按键,只有在此前提条件下才能根据按键执行相应的程序,如果按键识别不对,后面的没有意义,如果键盘扫描对了,想执行什么功能好像已经比较明了了,if或者case就能根据键值执行相应的程序

网友D:
4楼说的正确,你应该先确定你的键值,这个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