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通过485相联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9-08-09):
想实现单片机间的通信,一个做为主机,一个做为从机,通过485通信,怎么实现,有什么问题,有没有相关的资料给分享下,谢谢各位

网友A:
既然是用485,应该是长距离通信,需要考虑干扰的问题,有可能还有防雷击。

网友B:
如果是51单片机,是ttl电平,所以首先要进行相应的电平转换啊,即ttl-485-长距离通信-485-ttl,通讯协议和232电平一样,如果是其他类型的单片机,也要进行相应的电平转换即可!

网友C:
485是查分信号,要注意协议的完善,不能发生冲突。很多问题是发生在上电瞬间,因此容错处理很重要!
此外,通讯速率在允许的情况下,尽量要低!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呀,能不能祥细点?哪有相关资料吗?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