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出招,如何提高精度。

楼主(2009-08-09):
(无正文)

网友A:
741是很“粗糙”的运放,不妨换用精密运放并加入调零,试试看。

网友B:
用达林顿三极管

网友C:
10V电压的精度是吧?
减小R2

网友D:
对R1 加反馈,调整R1至几十欧级,运放输出接一正反馈电阻R2, 三级管基级接一负反馈电阻R3,R2=R3,几十K级,负载加重,R1电压差增加,差动反馈+。补偿作用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回帖,特别是楼上雪山飞狐D给了我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