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路的疑问

楼主(2009-08-09):
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个电路。
是测试锂离子电池电压的电路,见附件。
我不知道里面的1N4148那个二极管是完成什么作用的?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BS到处发帖。

楼主:
我不是到处发帖,只是在电路欣赏发帖,得不到回复才发到模拟技术的。
我BS你们两位!

网友B:
抬高结压,电池电压太低不工作

网友:
这个电路,>3VD1就会亮,D2灭,D3是提高D1及Q2开启时的输入电压阀值的

网友C(2024-09-28):
你好,能把使用场景和作用详细分析一下吗?我作为小白还是不太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能把使用场景和作用详细分析一下吗?我作为小白还是不太理解

我要是明白还发帖子吗

网友D(2025-01-14):
貌似低压检测的,led+2个pn结的低压,低于这个低压后面的led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