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09-08-09):
(无正文)

网友A:
大概是为了凑够一定的压降。貌似这个电路:假设电池电压是变化的,由低到高,D2先亮。然后继续升高,D1亮,D2灭。我估计是这样的,只是作一个粗略的测量。具体分析,要有三极管,二极管,led的参数才好说。

网友B:
您好,我觉得您说的D2先亮不对,因为它在三极管的集电极输出端,而D1在基极支路上,根据三极管的特性,应该D1先亮才对啊。我想会不会是它和电阻R1组成稳压管,怕测电源时方向接错,击穿三极管?

网友C:
D2先亮
2楼假设的是电池电压由低到高
电池电压低到一定程度以下时三极管截至的D2就是亮的。D1就是熄灭的。
反之。。。。。。。。。。。

网友B:
我再看了看,应该是D2先亮,但是为什么电压升高时D2又会灭呢?三极管不是有放大作用吗,应该更亮才对啊?另外,撇开这个问题,我们知道这是测电池电压的电路,那么它是怎样实现的呢,放光二极管又有啥子用呢?谢谢赐教!

网友D:
电池充满的时候D1亮,这个D1的电流导致三极管导通,把D2给短路了当然不亮。

网友B:
三极管导通,D2上是有电压的吧(有可能太大),怎么会短路呢,不太理解!谢谢!

网友C:
楼上还应好好学习三极管的基本电路。

楼主:
书上是这样说的:
0~1.6V,D1、D2灭。
1.7V~2.5V,D2亮,D1灭。
>2.6V,D1亮,D2灭。

网友E:
D3的作用是提高D1、D2都不亮时的电压的。如不接D3,“0~1.6V,D1、D2灭”就要改写成“0~0.9VD1、D2灭”。

网友F:
模拟电路很有趣

网友G:
三级管导通时,Vce=0.3V,相当于短路,所以,D2就不亮了

网友H:
D1应该接在集电极,不能接在基极。

只有这样,D2和D1的亮灭才有所区别,而且电流也有保证。

网友G:
D1应该接在集电极,不能接在基极。

只有这样,D2和D1的亮灭才有所区别,而且电流也有保证。
引用 网友H:

不对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原来lz是来挖坑的,不厚道。

楼主:
我不是挖坑的,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二极管的作用。

网友I:
很有意思,很棒的电路,学习了,大家有这种电路就多传上来吧,
挖坑的也好

另外本人也觉的楼主应该是来挖坑的

楼主:
你凭什么说我是挖坑的?
我总是被人误解。
我硬件很差,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这个电路,就来问。

网友J:
这个电路的功能:
如果锂电池电压低于3v, D1不亮,D2亮,如果电池电压高于3.xV, D2不亮,D1亮。

发光二级管的正向压降1.8-2.4, 二极管0.6, 三极管vbe 0.6, 低于3v时,Q2截止, Rce 很大, Vce也很大,两端的电压能使其导通,故D2亮,D1不亮。

电池电压升高后,Q2导通,并且电压越高,Rce越小,Vce也越小,当降低到1.8v以下时,就不亮了。

D3可以放在D1前面,也可以放在R1后面.  用的只是其正向压降。

楼主:
说的挺详细的。

网友H:
麻烦匠人认真看一看。D1放基极能有什么电流?如果它的电流足够了,Q2该有多大的电流?一节电池,能这么浪费电力吗?

当然,我说的方法还得加一个限流电阻给D1。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电路是被简化了。

网友K:
iC921想当然了,
Q2饱和后电流多大只和R2相关,不过90mA对于9V电池来说确实也很恐怖了;P

网友H:
确实有些想当然。
不过,从电路形式上看,R2,我大致认为是D1的限流电阻。

网友L:
D2不亮应该是当三级管导通时,集电极输出反相导致D2不亮了吧

二极管应该有两个作用,一是只有当供电电压大于0.7V时电流才能通过二极管,为三极管提供一个偏置,二是当电源接反时,二极管不导通使三极管截止,不至于烧坏了测量电路。

  猜的。

网友B:
学到不少,继续!

网友D:
这个电路很明显是充电器上的,不是用电器上的。

网友J:
推荐楼主看看玲木雅臣的晶体管, 高中生都能看懂

网友M:
只是点模拟基础知识而已!!!

网友N:
一个问题,如果要d1亮,电流起码要m**的,对三级管基极来说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O:
只是为了保证1.7V~2.5V,D2亮,D1灭。

网友N:
test
电流起码要M**的

网友P:
D3是为了提高D1路的开启电压,防止电池过放!?

网友Q:
D1应该接在集电极,不能接在基极。

只有这样,D2和D1的亮灭才有所区别,而且电流也有保证。
引用 网友H:

不对吧 iC921老师,如果这样接了的话,第一范围内的电压就没办法判断了

网友R:
D1应该接在集电极,不能接在基极。

只有这样,D2和D1的亮灭才有所区别,而且电流也有保证。
引用 网友H:

接在集电极是比较好,但对于这个电路要求:
0~1.6V,D1、D2灭。
1.7V~2.5V,D2亮,D1灭。
>2.6V,D1亮,D2灭。
接在集电极的话不太好控制了。

网友S:
D1接在基极电流你是很小 这样能够驱动的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