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峰值检测电路频率的问题

楼主(2009-08-09):
搭了一个峰值检测电路,根据系统指标需要检测到20M频率正弦波的峰值。用AD637是肯定不行的,只能自己用手搭了,可是如下的电路远远达不到要求。差不多到1M左右开始出现超调然后衰减。。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该方案不行那该怎么做呢?请指教

网友A:
单管全波整流啊,运放有极限工作频率的啊,在极限工作频率下放大倍数无限接近1,你说你这个电路要多高频率的运放啊?其实只要舍得花钱还是能买到的说啦

楼主:
我想让这个电路达到20M吧,我用的OPA656带宽增益积为230M,我觉得运放应该不成问题,问题应该在其他地方吧。。

网友B:
楼主没有弄清楚技术要求。高速采保需要解决多个技术问题:电源、高速运放、高速二极管、高速电容。
这4个基本要求你一个也没有满足,估计能达到10KHz就不错了。若打算用于20MHz是完全行不通的,需要推倒重来。。
电路设计是需要建立在参数计算上的,不是拍脑袋就可以出来的。希望楼主先计算,然后确定参数和元件选型。

楼主:
感谢您的解答,可是为什么说我的电路只能到10K呢?我将OPA656换成TL082至少都能到500K呢。

还有,这样的电路具体该怎么计算呢?在相关书籍和网上也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能不能详细的说明一下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