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R2110芯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8-09):
这个IR2110,必须在实际电路中才可以正常工作,无法外加电源测量其输出波形。
其核心是自举电路,要想搞清楚其输出波形,应该先搞清楚其工作原理。

网友B:
HO、LO的逻辑电平与输入端相同,在半/全桥驱动应用中,经自举电路(容)调整后,HO的驱动电平比是半/全桥上端所加的高压VH还要高12-15V(最高可以达到600V的电平)。这个管子的频率特性还不错就是太贵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