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07最小系统

楼主(2009-08-09):
刚开始学习DSP,手里有REALTIME的510仿真器和几片2407,想设计个最小系统,都不知需要什么器件,想在设计中有LED和232串口。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09-11-12):
晶振、电源、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B:
复位电路

网友C:
电源、晶振、复位电路,还要加上必不可少的调试电路

网友D:
我前几年的帖子你可以看看,参考一下。如果还在的话。如果在武汉可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