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见一个变量定义与取值范围的奇怪问题(已基本解决)

楼主(2009-08-09):
(图片)

楼主:
下面代码

unsigned int ADValuetest[900];

int main(void)
{
u16 i;
初始化;
  for(i=0;i<900;i++)
  {
  ADValuetest=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while(1)
  {
  }
}

实际仿真在while处加断点在观察窗口发现,ADValuetest只显示到了ADValuetest[0]ADValuetest[299],后面不是没有值,而是根本就不存在后面的变量;查看i的值查看不了,显示信息为out ot scope(确认是ot);把上面的900修改成300以下的值就没有问题了,但i还是out ot scope,改成u32也不行

另外,定义ADValuetest,如果前面加static就会警告:变量定义但没有使用。然后仿真出错;还有如果把ADValuetest定义在main里面,前面不管加什么修饰符,始终是变量定义但没有使用,然后仿真出错。

怎么这么多奇怪的问题呢,不过除了前几个值以外,其余的AD采样值仍然是准确的,MDK3.40的环境,求帮助,非常感谢,代码打包上传(在楼主位)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本来编辑好在一起的,附件跟内容分离了,同样不知道怎么回事搞成斜体了,也不知道怎么修改

楼主:
弱了一次,原来定义多大的数组都可以(只要内存够用),只是在在keil的观察窗口中看不见而已,另外把i定义成全局变量就可以观察其值了,虽然很多根本性的问题还没搞清楚,至少问题算是勉强解决了

网友A:
"在keil的观察窗口中看不见",这好像是KEIL的一个限制。

网友B:
最大只能看大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