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保护二极管

楼主(2009-08-09):
向大家咨询想找一种低压差的,防止极性错误的保护二极管,现在用IN5817,压差有0.3V,电流也太小,有没有更好的。
希望有经验的大侠赐教。
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A:
PMOS管的导通电阻非常小,压降可以忽略,而且也自带了寄生二极管防止电压反向倒灌

楼主:
谢谢啊,知道了。我也正考虑能不能用MOS管来做,因为MOS管压降特别低

楼主:
刚才测试了一下,遇到问题了。貌似MOS管的导通是双向的,不能起到反向截止的作用啊!
现在真是比较迷惑。

网友A:
D接+,S接负载,G接GND
  这样电源反接的时候,是不会导通的

  电源正接的时候是双向导通的,导通时二极管无效,
  即系统电压高了可以倒灌到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