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在GCC环境下编译时出现的这个警告是什么意思,大家帮个忙

楼主(2009-08-09):
程序如下:include<avr/io.h>
#include<avr/interrupt.h>
#define charer unsigned char
charer i=0X01;

int main (void)
{char i=0X01;
DDRB =0XFF;
PORTB=0X00;
TCCR0=0X04;
TIMSK=0X01;
TCNT0=0XFE;
sei();
return 0;
}
SIGNAL(SIG_OVERFLOW0)
{
   PORTB=i;
   i=i<<1;
   if (i==0X80)
      i=0X01;

TCNT0=0XFE;
}

程序可以运行,但是编译时出现了这个警告:

timer.c:30:2: warning: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不知道是程序哪里出问题了,请大家指点一下,呵呵!

网友A:
在程序最后一行,敲一下回车

楼主:
还是没有效果呀!

网友B:
1,警告就是叫你文件最后加上一句空行
2,如果没数错的话,这个程序根本没有30行,而警告提示第30行有问题,是否没有全部贴出来?
3,#define charer unsigned char改为typedef unsigned char charer;试试。

网友C:
不是吧,最后回车一个就OK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