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了个双积分AD电路,被某专家拍砖了,郁闷中。。。

楼主(2009-08-09):
帮看一下这砖是否有道理:
“UREF接入时没有断开外部输入电压,定时积分与定值积分时的R值不一样,会引入较大误差”
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1、UREF(TL431)的内阻为0.2欧,待测电压(2V左右)通过“内阻”R8(20K)所造成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没有按传统方法在定时积分期间用电子开关切断R8是为了简化电路);
2、双积分AD电路的误差主要来自积分电容C7的电荷累积效应,两次积分的阻值(分别为R8+R10和R10)不同应该不会引入较大误差;

网友A:
K1K2,K3K4都可以省掉,电容过零点可以通过U3A输出判断。

网友A:
电路是有点问题,对输入积分时R8参与了积分,这样在计算结果时,就与两积分电阻有关联了。

楼主:
K1K2是机械触点,用来实现自动换量程的,K3K4在两个相邻的测量周期之间短接,保证数据处理完后,下一个双积分周期是从零开始;
我觉得,因为R8只有R10的十几分之一,只有在R8和R10的温度系数差别非常大的情况下,才会引入较大的测量误差。增加R8是因为手头找不到单刀双掷的PhotoMOS继电器,用普通的模拟开关担心温漂更厉害,不知有没有两全之策。

网友A:
双积分的优点就是结果只与积分时间和基准有关,与积分电阻电容的变化无关。
当然你这样做也可以,就是增加了误差,不单是温度的影响,更严重的是与电阻的绝对误差有直接的关联,
批量生产时,一致性无法保证

网友B(2010-07-15):
胆机不是数字电路,是要有真功夫来实践的

网友C:
R8实在没必要加在这里

网友D:
输入和VREF极性相同?应该相反才能双积分吧.
按道理应该是断开前级的.可以实验看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