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的bootloader,能STM32一样串口ISP?

楼主(2009-08-09):
仔细看了UM0560,UM0462,并试了一下UM0462.zip;还是不知道STM8S能不能像STM32一样,通过串口ISP?
UM0560里提到可以通过UART、CAN、SPI等进行bootloader,好像是通过寄存器的值来选择启动方式。
但是,如果我只有一个STM8S板,没有ST-LINK之类的SWIM工具,是否可以像STM32一样,通过设置BOOT的状态来选择启动方式,从而实现串口ISP?

网友A:
估计不可以。首先要有办法去改变OPTION BYTE 使能BOOTLOADER。然后才能从UART等LOAD代码。
没有这样做过,但我看到了那个选项。
就象AVR的芯片,首先要把RESET向量指向BOOTLOADER起始地址一样。

网友B:
STM8可以,用官网上的bootloader程序就行,不过现在好像只支持STM820X系列。
此外芯片烧成读保护后bootloader就不能用了,虽然有些限制,但程序代码安全有了保障。

网友C:
STM8S还是应该用SWIM来下载程序.
然后自己写IAP BootLoader.

楼主:
我也比较认同2、4楼的说法.
3楼的朋友,官网上的bootloader程序,即我描述的UM0462.zip。我试过了,在STM8S207RBT6.我板子一上电,马上就运行了用户程序,bootloader程序检测提示不到芯片。
查串口上,也不会像STC的那样主动发出下载联络信号。
我想,是不是要先用SWIM,下载一个自己的IAR BootLoader,然后才能用官网的那个下载程序来下载。。
自己的IAR BootLoader程序里做的事,就像2楼说的:
首先要有办法去改变OPTION BYTE 使能BOOTLOADER。然后才能从UART等LOAD代码。
没有这样做过,但我看到了那个选项。
就象AVR的芯片,首先要把RESET向量指向BOOTLOADER起始地址一样。

楼主:
想起以前用过的一个和STC差不多的单片机——新茂单片机,也是要这样搞的
类似的好像还有很多。

网友B:
如果是内容全空的芯片,是可以做bootloader的。一旦烧写了程序后,要想再能够做bootloader,需要在上一次烧写时把bootloader打开,或者在程序中将option byte烧写成bootloader enable。
使用bootloader不能把读保护使能,所以相对来说没有自己写的IAP方便

楼主:
................需要在上一次烧写时把bootloader打开....
--------------------------------------
请教7楼,应该如何打开?

网友D(2015-09-06):
谁能给个stm8l的 IAP bootloader  ,说明啥的都行。 邮箱420253018@qq.com

网友E(2016-01-14):
引用 网友D:
谁能给个stm8l的 IAP bootloader  ,说明啥的都行。 邮箱

请问你现在有stm8l的 IAP bootloader的程序了吗?

网友D(2016-03-29):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现在有stm8l的 IAP bootloader的程序了吗?

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