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持仪器中的省电模式怎么实现?

楼主(2009-08-09):
小弟现在需要做一个小工具,其中有个要求是这样的:“要求5分钟不工作,系统可以自动掉电,按下按键,可以进入省电模式~”
单片机用的是89s51~
     请高手给个思路,或者给小弟提点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换mcu
89s51做手持产品不合适

网友B:
51没有睡眠模式的,呵呵,建议换sonix的mcu  25018pin的很便宜(几毛钱),睡眠模式下工作电流0.几uA

网友C:
松翰的MCU低功耗做的不错,睡眠模式整机漏电流不超过4UA,通过按键唤醒开机工作。

网友D:
430的不错 不过价格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