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哥可以为我解释一下这个程序啊 谢谢了

楼主(2009-08-09):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r=P3^6;
sbit rd=P3^7;
void delay(uint z)
{
uint t1,y;
for(t1=z;t1>0;t1--)
  for(y=110;y>0;y--);
}
void init();
void start();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start();
  delay(20);
  rd=0;
       delay(10);
  rd=1;
  delay(10);
}
}
void init()
{
P0=0;
}
void start()
{
wr=1;
wr=0;
wr=1;
}
那位大哥可以为我解释一下这个程序啊 谢谢了
如果在讲讲AD是怎么工作的就好了

网友A:
你好我也是初学者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r=P3^6;定义p3.6IO口用wr表示
sbit rd=P3^7;同上
void delay(uint z)延时函数
{
uint t1,y;
for(t1=z;t1>0;t1--)
  for(y=110;y>0;y--);
}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void start();
void main()
{
init();
while(1)死循环
{
  start();
  delay(20);
  rd=0;rd低电平也就是p3.7输出低电平
       delay(10);
  rd=1;rd高电平也就是p3.7输出高电平
  delay(10);
}
}
void init()
{
P0=0;
}
void start()
{
wr=1;
wr=0;
wr=1;
}

其他自己看看就好了,应该是最最基础的闪烁LED的小程序,慢慢看,至于AD的原理嘛,看看数电数上AD,DA那章就明白了,很简单,网上搜索也很多,我就不黏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