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做的220V转5V的电路,请求指教

楼主(2009-08-09):
这是小弟在书上看的一个电路,用途是把220V的市电转化为0V-5V的AD可采样的信号。分为3部分,第一部分是反相比例缩小,第二部分是差分比例,最后是一个5V通过两个12K电阻分压得到一个2.5V的直流偏置。
    电路通过仿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也应该没问题。
    不过我对第一级(反相比例)输入的地方搞不明白。问题是:
    (1)这样类似于差分的接法,直接将零线和火线分别接到两个运放的输入端,没有共地,如何进行电路分析?(不知道是图上没有画出来,还是就是不共地,输入端的560K电阻去掉在仿真时没影响)
    (2)直接将220V的电压加到运放上,会不会损坏运放,有没有超过最大共模输入电压和最大差模输入电压?

网友A:
估计不行。

网友B:
我的建议,这书不看也罢!运放直接接到市电上去?是不是怕没人找他的事故责任?

网友C:
原理上可行,前提是:图中的地要与大地相连

楼主:
顶起,有没有确定一点的答案,关键就是是否要共地的问题。

网友A:
确定的答案是不行。你运放的差模电压能到220V吗?

楼主:
但是前面的两个运放与各自的输入根本就不共地,这差模电压如何计算?是在不行看来要搭一搭试试

网友C:
220V的市电不是悬浮的。
在电网的输出口,零线已接大地

楼主:
那这样的话测量电路的地也要接到大地吗?总之还是要想办法共地?
另外对于运方来说,输入电压是否太高?

楼主:
下午搭电路实验,结果实验后公布

网友D(2010-01-02):
搂住还活着不,实验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