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r、unsigned char和signed char的区别?

楼主(2009-08-09):
请问 char、unsigned char和signed char这三种定义,在ADS中的区别是什么?

碰到一个问题,在头文件中已经定义了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signed char   S8;

但是在使用串口输出字符串时,只能用char 类型的指针指向字符串,不能用unsigned char和signed char类型。

采用unsigned char和signed char指向字符串,就报错,
如下:
implicit cast of pointer to non-equal pointer

有高手可以解释么?
谢了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所有的变量都采用unsigned char或者signed char呢?

楼主:
gavin,你好
在头文件中定义了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signed char   S8;

但是在用UART时,发送数组的形式必须是
char array = “123456a\n\r”;

采用
U8 array = “123456a\n\r”;
S8 array = “123456a\n\r”;
都报错,

所以我认为 char、unsigned char和signed char是有区别的
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

楼主:
调用方式是:
void sendstring (*pt)
{

}

void main(void)
{
    sendstring (array);
}

网友B:
呵呵,不大用ADS了,这几种变量在内存中都是8位字长.实在不行强制转换,发入串口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A:
理论上 char 就是signed char,可以取值-128~127
unsigned char是无符号的,可以取值0~255
所以,理论上可以用signed char代替char。但是unsigned char和signed char肯定不能相互替换。

#include "stdafx.h"

char char1;
unsigned char char2;
signed char char3;

void main()
{
        char1=0x80;//这里用0x80显示的是-128
        char2=0x80;//显示128
        char3=0x80;//这里用0x80显示的是-128

        printf("%d\n",char1);
        printf("%d\n",char2);
        printf("%d\n",char3);
}

楼主:
谢谢gavin,帮我验证char类型

古道热肠,用强制转换可以完成功能,但是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还希望有新的想法

谢谢大家